华硕D451VBIOS,解决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7-28):
     昨天店里来了台华硕D451V笔记本
板号:12278-1
故障现象是半小时左右准时掉电,温度不高,
直接刷官网BIOS没用,然后用官网BIOS和原机备份合成的。
我刷完后测试比较久正常的,没用出现亮机慢等故障。

有待各位测试,

网友A:
原来是BIOS引起,之前修到一台清灰了解决不了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BIOS引起,之前修到一台清灰了解决不了客户拿走了

一般定时掉电就是BIOSME损坏的。

网友(2017-07-20):
希望这个能用 下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2017-08-23):
我的是不触发  被同行自己刷的有问题了

网友(2020-06-27):
这个BIOS 测试OK ,今天刚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