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客CVT换挡杆故障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28):
逍客CVT换挡杆故障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车型:10款逍客CVT车型,行驶里程2年零7个月66000公里左右。
故障现象:上周的时候,换挡杆出现故障,打火后踩下制动踏板档杆无法从P位置移出。按下应急按钮后将档杆从P档移出,档杆在R、N、D位置均能顺利切换。
故障分析:查了一些资料,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1、刹车灯开关故障;
  2、换挡杆总成内部电磁阀故障;
  经过观察,刹车开关作动正常,无故障,因此很可能是换挡杆总成内部的电磁阀出了问题。没办法,去了4s。“技师”看了车后,曰“换挡杆总成里面的开关坏了。”我问:“那怎么能修好?”答:“更换总成吧。有不少出这个毛病的。都是换总成。”问:“多少钱?”查询备件价格:总成价格1398元,工时费300。”......我CTMD,这么贵,我问他一个开关坏了不能修?非要整体更换?他说,没办法,没有开关这个零件。实在没办法,忍痛换了吧。
  等了4天,零件到了。更换确实挺麻烦,需要把前排左右座位之间的装饰件拆下来,来来回回鼓捣了两个小时,换好了。上车,实验,故障消失,档杆移动正常。交钱,走人。

  回到家里,把换下来的档杆总成拿出来,自己研究一下吧。看图:总成全貌:
图一
  该器件标有ATSUMITEC商标,是本田的部件商,主要生产换挡杆总成、发动机连杆、气门摇臂等。也是小日本的。下面来看看这个总成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
图二
  这张图是档杆位于P位置时,总成内部各部件的位置,其中C就是电磁阀,通电之后,C将B吸到右边,同时B拉动A向左摆动,图中电磁阀C已经启动。在A的上方有个与排挡杆相连的横杆,当电磁阀未启动时,这个横杆被A阻挡,此时档杆上的换挡按钮无法按下,电磁阀启动之后A向左摆动,横杆被解锁,档杆上的换挡按钮可以按下,正常换挡。

图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下锁止机构

  D为与档杆相连的横杆,H就是无法换挡时的应急按钮。可以看到,当我们按下H时,A向左摆,解除对D的锁止。图中此时P当处于锁定状态,也就是在P档未按下换挡按钮。
图四

  图中此时P档处于解锁状态,也就是在P档按下换挡按钮。可以看到,此时A已经左摆,解除对D的锁止。

下面的图片是档杆处于R档位:

图五

  图中的D就是与档杆相连的横杆,可以看到此时无论电磁阀是否开启,D都不受到A的约束。
因此档杆从R→N→D的过程中都不需要按下换挡按钮档杆就能正常移动。

  下面的图片是档杆位于N档位:

图六
  下面是档杆位于D档位:

图七

  下面是档杆位于手动模式:

图八

  手动模式下,图中的E是与档杆相连的另一个横杆,前后移动档杆,横杆E通过接触F1与F2这两个微动开关实现升档与降档的电子信号发生。
这个部位,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作用就是产生档位切换时的行程感,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弹簧顶着一个金属的半球形,压在锯齿形的塑料件上。

图九

  以上是档杆分别处于P、R、N、D、手动模式时的内部机构运作模式。
  可以看到机械结构非常简单,没什么受力大的部位,因此机械结构损坏的概率很低。那么,造成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各位接着看,在总成另一个侧面,还有一个开关:

图十

  这个小小的开关,就是故障的元凶。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当档杆在P位置时开关为开启状态,内部电路闭合,电路接通。在这条电路上,与换挡杆是否可以移动关系密切部件一共有三个:刹车开关、图中的开关、换挡杆电磁阀。当我们启动车子,档杆位于P(因此图中开关为开启状态),这时与刹车踏板相连的刹车开关接通,因此整条电路为闭合电路,电磁阀通电,P档锁止机构开启,可以按下换挡按钮进行换挡操作。
  当换挡杆在除了P档位以外的其他位置时,此时图中开关上的金属弹片弹起,开关断开,因此我们是否踩下刹车踏板电路都处于断开状态,电磁阀断电,锁止机构失效。因此,我们在将档杆从P推到D的过程中,只有从P档位置移出档杆时才需要踩下刹车踏板。而档杆从R到D的过程中,因为锁止机构已经失效,与换档杆相连的横杆不再受到约束,因此也不需要按下换挡按钮。

  其实看到这,相信大家也明白了,所谓的换挡杆总成,其实就是一个开关控制的集合器,通过档杆的移动来实现不同开关的闭合、断开,从而传输电子信号到电脑对变速箱、发动机进行控制。

  以上是这个开关在整个总成中的作用,那么,他是怎么损坏的呢?看图:

图十一
  可以看到,开关的两个插头(图中红色方框内),已经发黑氧化,我想,这就是故障的原因,这个开关工作电流是0.1安培,工作电压30v,插头的金属脚表面已经氧化严重,必然会造成导电性能的衰减或者干脆就不导电了,这就导致电路断路,电磁阀无法工作,从而导致P档锁止机构无法解锁,因此当按下换挡按钮时,档位无法从P档移出。
  这是开关拆开之后,结构是不是特别简单啊,就是一个和鼠标按钮下的微动开关结构原理一摸一样的东西。
大家是不是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其实,所有的根源,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开关。就这么个东西,东日就让我们更换总成。1700块钱其实就是买了这么个开关。。。。。。我们是不是很悲剧。。。。。
  这个开关,我google了半天,下面是技术资料:
 (型号AV634564,品牌:松下,产地:泰国

图十二
图十三

有在日本的朋友的可以帮忙购买:约10-20元RMB
  http://shop-ac.panasonic-denko.c ... 0000000/AV634564-A/

国内网友淘宝上找到的替换品:
 品牌:OMRON (欧姆龙)
 型号:D3M-01K3-3
 价格:1~10只,约47元 RMB/只

  元件只有几十元,而4S不会给你修的(规定?!),他们只能换整个总成(一般要等1周以上订货),加上人工费300,要价 1500 左右。

网友A:
这个东西用带沙橡皮擦一下就可以和新的一样啦。。。成本1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用带沙橡皮擦一下就可以和新的一样啦。。。成本1元

原理搞懂了,比电脑主板简单的多。都是个头很的的分立件,导线也很粗。哈哈。。

网友A:
主要是四儿子店不修这些东西。不像主板,台子上放个风枪烙铁万用表就敢上手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四儿子店不修这些东西。不像主板,台子上放个风枪烙铁万用表就敢上手干活。

四儿子是给车厂做维护,说难听点:给车厂差屁股的。 它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如何干才能挣钱。如果四儿子来换这个开关,它将一分钱都收不到,还可能被车厂惩罚。哈哈哈。。。

为啥几千的修理费,要弄成几十元,还要冒着被罚的危险?它有病呀。。。

这就是国情。

网友:
说的更通俗点:四儿子只有做 “板卡级”的更换,才能生存。。。才能让车厂给修理费。如果自己擅作主张来做“芯片级”维修,就是吃力不讨好,维修好了,车厂一分不给(包括人工费)。

把坏的“整个总成”发给车厂,让车厂发一个新件,换一下,不动任何脑子,钱又多,又没风险(修坏了的话,让车厂在发一个过来)。哈哈。。

网友B:
不光是4S,其实电脑和手机的售后也都一样,规定,不然如何推动配件产业发展,都去维修了,新品就无法流通了。也无法带动制造业良性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4S,其实电脑和手机的售后也都一样,规定,不然如何推动配件产业发展,都去维修了,新品就无法流通了 ...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12元的开关,收 2000元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