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715G2824-4

楼主(2016-07-28):
如题,显示器主板维修苦无思路,有300V DC   无后级输出

网友:
显示器电源一般电路都差不多,,,找相近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A:
电源板直接换好了。尺寸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啊。要想修着玩那就从PWM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直接换好了。尺寸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啊。要想修着玩那就从PWM开始吧

IC是LD7552    300V有电压,电阻阻值正常,IC3脚竟然没有VIN   更换了也没有

网友:
电源部分从来不修,当初炸了好多保险,有阴影,直接更换,原机拆机的网上大堆,50以内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
LD7552芯片的工作手册我找了个。但是貌似和你东西不一样哦。我找的这个VCC是36V的。8个脚的芯片。上个图看看你那个是个啥东西

网友:
一般电源板查开关管 芯片整流桥 还有开关管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