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SMART报错 用WDR无法修复

楼主(2016-07-28):
WD500G蓝盘,WDT-1640 SMART报错,用WDR清除SMART无用。查看SMART还是很多错项.
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求大神指点。
还有一个一样的500G,全盘规律性坏道。指点下。。。
修复

网友:
用DRT试下清表,全盘红绿吗?做下46试下

网友:
般红绿多的话,46根本就不见效

网友:
规律性坏道,一般都是某个头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