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一体机通病

楼主(2016-07-28):
开机灰屏,然后黑屏。。电视功能正常,说明驱动板没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显卡了,拆机看到那个通病8脚管子,换后解决。。APL9530可用APL9515代换

网友:
1.8v的线性管子  我记得很久前修到过  只有1.2v左右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好象还没有修到这个啊。南桥容易出问题,修过。

网友(2016-09-30):
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每修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