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大短

楼主(2016-07-28):
用18V 1A在公共点接入,烧机全板无任何元件发热,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弄的?
DELL

网友:
慢慢加电流啊。。。电流大了就发热了

网友:
我是从0.3A开始一直加到1A,怕再加大了

网友:
加到2-3A也不会有问题,电流小了发热不够明显。小心别烫到手啊

网友:
那就加电流,我一般都是低电压烧,

网友:
烧到一个MOS管有点热,取了,还是短路,等一下板子冷了再烧,电流用到2.2A了

网友:
有时候电流小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