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 开机连续响8声报警

楼主(2016-07-28):
DELL 14R-5437 开机连续响8声报警,外接显示器正常使用,有维修经验的大神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屏的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

网友:
dell8声一般是显卡

网友:
你可以先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有图像的

网友:
外接有显示不代表显卡是完全好的,风枪加热一下显卡再看内屏有没有图像。

网友:
屏线插下就行了

网友:
换上半身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