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楼主(2016-07-28):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大家在购买耳机之前总是喜欢对比各品牌的耳机参数,我们都会关注耳机的三个主要参数,阻抗、灵敏度和频响范围,根据这三个参数来判断耳机是好耳机还是坏是不保险的。一个耳机的声音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新出的耳机很多,有些耳机参数做的越来越高,但是不能说这些耳机就比几年前一些指标低一些的耳机要“好”。那么耳机参数究竟对于选择耳机是否有用呢?下面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小编整理了一些资料,以供参考。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图1

  一、阻抗:

  阻抗:即额定阻抗,该值一般代表在核定频率范围内达到最大功率时理想状态下的最低阻抗值,因为留有余量,该值不应该高于最低阻抗值的20%。这套定义和相关测试方法,以动圈式耳机为参考。静电式耳机、动铁式耳机的阻抗曲线会随频率发生较大变化,测试和定义方法可能不同。从现有产品来看,可能会取1kHz或者某个频率上的阻抗作为额定阻抗。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图2

  阻抗由电阻和电抗两部分组成,单位为欧姆(Ω)。民用耳机一般阻抗在16~300欧姆之间,一般便携式头戴和耳塞的阻抗不会超过50Ω,当然也有超过这个范围的。阻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耳机的电阻,阻抗+灵敏度+总功率这三个指标通常决定一条耳机是不是好推(好驱动)。因为驱动这类耳机的设备以随身播放器和手机为主,前端的功率有限,阻抗不能太高,而便携前端电源以直流电为主,解码和放大电路也不会做的很复杂,所以同样也不需要太大的阻抗来降低整个系统的失真。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图3

  而大部分大尺寸振膜的耳机阻抗为什么要做的这么高呢?原因就是随身前端由于体积和供电的局限性,解析出信息量和调音完成度都用不到这么大面积的振膜来表现,即使做出了低阻版的HD800,随身前端也推不出台式系统的效果,很浪费。而台式系统解析的信息量更大,耳放内部存在大量滤波整流电路,也会造成产生抖动和失真,但高阻耳机可以把这些影响降低到很小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高端大耳要把阻抗做的很高。

  也有一些耳塞如森海IE8的阻抗是16欧姆,灵敏度在125dB,这样对于前端的要求不是很大,俗称易推,也有一些大耳可以做到600欧。当然也是很受人欢迎,高阻的耳机系统信噪比高,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放大器中点直流偏移点位的负面影响。对于高阻耳机来说,负载性比较轻,使得放大器相对工作在失真较低的状态下,对音质来说更加有益。因此对于追求音质的烧友来说,不考虑便携和价格,高阻的大耳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图4

  在选购耳机的时候,阻抗高的灵敏度高,需要推动的功率小,音频还原度高,但相应需要的电压就要越高。因为只有在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电压下,耳机才能更好的还原音质,声音才能更加的浑厚有力量。

  二、灵敏度:

  灵敏度单位是分贝(db),简单理解为在输出相同的声压下需要的输入功率大小。就是单位功率下耳机能发出多大的声音,阻抗越高需要推动的功率就越小,灵敏度越高,同电压下耳机就越响。

  平时所说的耳机的灵敏度实际上是耳机的灵敏度级,它是施加于耳机上1mW的电功率时,耳机所产生的耦合于仿真耳(假人头)中的声压级,1mW的功率是以频率1000Hz时耳机的标准阻抗为依据计算的。

  灵敏度和阻抗一样是对驱动耳机的前级提出要求,前者更偏向于输入的功率大,后者则更偏向于解码模块的能力要高。灵敏度高意味着达到一定的声压级所需功率要小,现在动圈式耳机的灵敏度一般都在90dB/mW以上,如果是为随身听选耳机,灵敏度最好在100dB/mW左右或更高。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图5

  三、频响范围:

  所谓频响范围,指的是频率响应范围。在音箱、耳机等音频回放设备中一般会有标注20Hz-20KHz类似这样的一个数字范围的指标,是指该设备可以回放的有效频率范围。当然,与之相对应的是,人耳所能接受的频响范围大概在20Hz到20KHz,目前市面上的耳机基本都能超出人耳的听音范围,这样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因素,使得在听音乐的时候,低频下潜比较足,高频更加的通透空灵,但要注意的一点是(频响范围和频响曲线是两回事,不要混淆)。

如何看耳机参数评判耳机好坏 图6

  至于响应范围,只能说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声音特征,而不能反映声音是不是好听,因为评判耳机音质的参数太多了。因此在选择时尽量选择响应频率高一点的耳机还是有点必要的。

  总结:

  这三个参数是我们在购买耳机时比较关注的,但这就像是一串数字,它不能代表什么,也不能说明这款耳机的好坏(声音好不好听是审美范畴),因此,想最终的选定一款耳机,还得是你的耳朵来说话,或者由您喜欢听的曲子来决定,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选购方式。

  当然除了评判标准以外,大家另外关心的那就是它的价格,价格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它贵总有它贵的道理,或者说有别于其它耳机的地方。

网友:
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这三个参数是我们在购买耳机时比较关注的,但这就像是一串数字,它不能代表什么,也不能说明这款耳机的好坏(声音好不好听是审美范畴),因此,想最终的选定一款耳机,还得是你的耳朵来说话,或者由您喜欢听的曲子来决定,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选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