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双闪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6-07-28):
吉利自由舰,别看车便宜,买的二手车跑了两年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其他的小问题比如音响坏啊,喇叭杂音啊,手扣断啊,这些直接在马云家买配件自己就搞定了。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还是没有解决,在这里求助下。问题现象就是双闪不亮,按下双闪开关,没有反应,但是转向灯正常。起初的时候双闪是偶尔亮偶尔不亮,现在彻底不亮了,双闪开关拆下来检查过了。开关通断控制没有问题,还又把触点重新清洁了。也不行。测量双闪开关处只有0.几V ,测量保险盒,应急灯保险12V正常,保险完好。就不知道该检查什么了?这里想问一下广大车友,双闪的闪烁器和转向灯的闪烁器用的是同一个还是分别用的两个。如果是两个的话这个东西是在开关的前极还是后极?我这个双闪应该是哪里的问题?请朋友们解惑。

网友:
现在的汽车都是电控系统,找到同型号的维修手册(之家论坛等都有),把相关电路图发上来才好判断。

网友:
10年的吉利自由舰,感觉没那么复杂啊

网友:
按下双闪开关,没有反应,但是转向灯正常。
-------------------------------------
充分说明小灯电流回路是没问题的。所以,你查保险、灯泡、电源都是无用功。把相关电路图弄出来吧,看看控制原理在动手。否则,越弄越坏。

网友A:
郁闷啊。找的图纸都是度娘网盘,河蟹。。。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找的图纸都是度娘网盘,河蟹。。。郁闷。。。

汽车电路虽然没修笔记本电路复杂,但也是需要电路图的。目前,所有车厂都必须公开 维修手册(含电路图),这个是国家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