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不跑码

楼主(2016-07-28):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z485的本子,上电不跑码,拆机,先试下内存,不行,好吧  刷个BIOS,哈哈   亮机了,  收款,结果今天跑来又不亮了,不可能还是BIOS得问题啊!想不通了

网友:
再刷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Z485 BIOS是通病

网友:
bios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说不定就稳定了

网友:
是啊   我换个BIOS芯片试下吧

网友:
这问题就不好说了,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大芯片问题吧,用疯抢呼呼试试

网友:
要么还是BIOS,要么就是吹BIOS芯片把边元件加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