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50主板所以USB用不了

楼主(2016-07-28):
联想N40-50   主板型号是 LA-B291P  Rvev:1.0  机器是整个机器都进泥巴水了   清理一下亮了  就没有管他了  客户不来拿   放了一个多月 所以USB口用不了了    USB口  5v电压都没有了  刚刚开始修笔记本  不知道怎么搞    红色方块里面的芯片换了的  原来的断了脚  都是不是换的一样的  原来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没有5v出来

网友:
市场太乱了 有技术的没单子没技术的单子多的要死

网友:
你测测对地组织和你这个芯片导通条件满足么

网友:
直接飞线5v到USB

网友:
所有的USB口都不行就得看看有没有微短了

网友:
最简单的USB 都不会测量维修,还是别乱弄得好。  给下一个师傅留机会。        电压可以拉。   最重要是看数据组织对不对

网友:
直接强拉个5V看看

网友A:
这网上会不会有同样呢称的人啊,晕哦,我可没有发贴子啊,咋会是我的消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网上会不会有同样呢称的人啊,晕哦,我可没有发贴子啊,咋会是我的消息呢,

现在在哪里上班啊  这个就是上次修的那个  进了好多水的那个了 记得不    屏幕上面好多水印的那一台

网友A:
怎么用我号上啊,USB不就那几样东西吗,5V电压你都搞不来吗,实在修不来,飞过5V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我号上啊,USB不就那几样东西吗,5V电压你都搞不来吗,实在修不来,飞过5V上去

没有注意用的你用的那台电脑上的  主板上的2个口可以了   另外一个用排线链的不行

网友:
先加个电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