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USB 网卡 无线网卡都不认

楼主(2016-07-28):
USB 阻值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通病 ??

网友:
如果有料板 换一个 24s08看看 功能就像e40的 u6芯片  是个程序芯片 e40  420上坏 usb就不能用

网友:
不行  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USB口能发现网卡不??    无线的话 把网卡线割掉 强制性开启试试     估计你这台没那么单纯

网友:
解决了,刷BIOS 好了。4M的 。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