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M-D2H 跑马 00 不开机到C1不过 秒杀

楼主(2016-07-28):
       今天收片技嘉 H55M-D2H 可以上电不开机跑马00  这板以前维修好多,
   上电测  各测电压正常
       这型号的板  U4   U5  U7  U8  这四个管,爱坏,引起的问题有很多,C1   跟一下码掉电   重起   按开机键没有关机
    把他们拆了.
可以以开机,开机当C1   有时候可以开机到画面,  有时重启挡C 1    不跑码.时候没有CPU供电,

    因为以前维修过IT8275E 心片坏引起各种问题,把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都是经验维修的吧

网友A:
u4 u5  这些起什么作用?

网友B:
U4   U5  U7  U8拆了没有装吗

网友:
老司机经验维修,我看了很久但没搞懂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4 u5  这些起什么作用?

超频芯片的,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   U5  U7  U8拆了没有装吗

超频芯片可以不装,这个容易拉低SMDATA  SMCLK

网友C:
今天修了个没总线供电的,也是这个坏了

网友:
最后是换io好的?

网友:
这个己是通病了,这个板不跑码,档C1都是换这个IO就好。。。

网友:
H55 很多都是 这个芯片坏 而且很贵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个没总线供电的,也是这个坏了

后面 修好了吗

网友D:
U4 U5 U7 U8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这么热的天气  诊断卡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U4 U5 U7 U8是干嘛的

是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   U5  U7  U8拆了没有装吗

不用装的。装了反修还高

网友:
U4   U5  U7  U8拆掉不装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E:
楼主老司机啊  经验丰富 谢谢分享  CPU没供电 档C1 是IO 引起的 请问楼主是哪个信号处理问题 POWOK?

网友:
没有青酒 是一个上管坏了,上上去觉得不对,估计是从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司机啊  经验丰富 谢谢分享  CPU没供电 档C1 是IO 引起的 请问楼主是哪个信号处理问题 POWOK?

是不是打错了信号名,是说PWOK这个信号吗

网友F:
应该是啦低SM 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啦低SM 总线电压

以前有一些是拉低的,但是有些没有拉低的

网友:
那几个8脚拆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G:
能說一下U4 U5 U7 U8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频芯片的,可以拆掉不装。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

网友:
U4 U5 U7 U8超频作用??这个板子能超频??

网友:
最后是换io好的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

网友:
剛好有片擋C1的~

不過是P55!

有機會來試試看!

网友:
楼主修主板高手啊

网友:
那是个CE芯片吧?

网友:
超频芯片可以不装,这个容易拉低SMDATA  SMCLK

网友:
弃之不用也可

网友:
4个都拆~~补上会不会好点

网友:
厉害,向你学习,先收下,谢谢,以后备用,

网友:
诊断卡包的这么严实是怕被电吗

网友:
修死人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說一下U4 U5 U7 U8的作用?

反馈调节芯片  坏了会引起电压不稳偏高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