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出现红蓝绿

楼主(2016-07-28):
开机屏幕亮灰色的,然后出现白红绿蓝,三星LOGOU也不显示,拆机看以前修过,南桥地下进出触摸板按键也换过,查看通病电容没有短路, 哪个高手见过这问题,请指教

网友:
我见过一个神州红绿蓝  结果是屏线edid数据与 摄像头usb数据破皮相连了  可以借鉴下

网友:
也就这几种现象。先换上半截,不行再考虑显卡    这种问题很坑的

网友:
显卡吧  也容易坏

网友:
换屏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今天修了一个G480 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先确定是屏问题不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记得好像修过一例 刷BIOS好的,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重植或换个看看

网友:
外接正常吗,显卡和屏线,还有屏,分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