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00装win7系统开机时不时蓝屏

楼主(2016-07-28):
联想T500的机器,集显,开机有时卡在4片动画刚出一个点,有时蓝屏,拔电,卸电池又好,什么情况。

网友:
估 计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如果装系统前就有蓝屏的情况,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别的系统就好了嘛?先把显卡驱动问题给排除掉,然后再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报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