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RTD2132S程序!!!

楼主(2016-07-28):
版本号:DA0XY1MB6E0 REV:E主板进水已修复,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在论坛下个联想E445-RTD2132S程序内屏显示花屏。
各位大哥同行谁有帮忙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要对应相应的屏吧

网友:
这个可以清空不?

网友B:
屏接口和屏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和屏的条件正常吗

1 2脚LCD-VCC 0V  21 22 23脚2.5v  U683脚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要对应相应的屏吧

换个屏就不花啦,不装显卡驱动,装上去花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 2脚LCD-VCC 0V  21 22 23脚2.5v  U683脚0v

刷E445-RTD2132S程序电压全部正常就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E445-RTD2132S程序电压全部正常就是花屏

去官网看下有没有BIOS在线更新程序,全部更新一遍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就不花啦,不装显卡驱动,装上去花屏

装驱动就花,可能是显卡或显存呀

网友:
此机以修复

网友:
这个难得 感谢

网友:
修復的原因是甚麼?是碼片的問題還是顯卡顯存?

网友:
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