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穿N个上管,烧坏了N个NCP81103芯片及下管

楼主(2016-07-28):
            这板子是联想Y510P,昂贵的机子,CPU是I7 74OOQM,大电流,,,,,,电源管理芯片及上下管及VOCRE的220钽电容击穿,,,淘宝购买,芯片上下管换上去电流跑0.06自动掉了,测瞬间电压,电源管理芯片VR_ON开启正常,上CPU,又烧了,,,,,芯片上下管换上去又烧了,,一直觉得CPU阻值3欧和反馈有问题,测反馈电阻也没找到名堂,CPU是I7-7400QM,上CPU VOCER电感对地3欧,不上CPU对地500欧,,,,,,,,CPU挂了吗???、如图,,,CPU不会真的挂了吧,那还修个鸡鸡,,,如图,CPU是不是挂了?

网友:
联想Y510P 学习了

网友:
cpu不一定坏,查自举和频率设定看看

网友:
开启正常的话,查芯片LG3和HG3脚到场管G极线路是否断,芯片 SW3到电感线路是否断线,查芯片BST3脚到SW3线路是否断线,一直烧,还是先查线路为好,注意一下那几个电阻和藕合电容,如果都正常,再查下频率设定、反馈与检测电路的线路元件,如果都正常就换个芯片吧,换了芯片还不行,那就真是你的CPU挂了,如果有CPU直接换了试也行啊,但真不能肯定CPU挂了

网友:
芯片场馆要一起换 切记 还有滤波电容看下

网友:
上下管芯片坦电容都烧CPU坏的可能性还是挺大,实在不行放弃吧

网友:
太吊了666666学习

网友A:
上次有一个联想G480清灰后大电流的,配置也是I7的处理器,最后换块主板好了 I7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一个联想G480清灰后大电流的,配置也是I7的处理器,最后换块主板好了 I7没挂,

客户没找你扯皮吗

网友:
换个小点的CPU看看咯。说不定你那个U功耗大也有可能。

网友:
CPU烧掉的概率挺高的

网友:
这个阻值正常的 查别的问题吧

网友:
這款我修過,CPU旁邊330的電容常燒短路

网友:
cpu肯定是没有戏了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你量一量CPU的供电看正常不,如果供电拖低电压,那么就是CPU的问题多了。

网友:
一般不会烧,电源有保护的。

网友:
看一下主板CPU背机电容呀 有惊喜

网友:
先看看反馈这些条件是否正常,电压对不,然后在考虑cpu

网友:
屡次烧烧上管,查BOOT脚看有没升压

网友:
cpu挂没挂另说,供电电路要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有短线开路的地方?联想的机器确实比较垃圾!外壳质量差经常掉螺丝帽,b470铁管子那烧了cpu坏的可能性十之八九!

网友:
测试一下MOS 管的控制脚有没有开路

网友:
你再换个U 试试不久知道了嘛~

网友:
芯片旁边什么电容坏了哦

网友:
换个赛扬的CPU试一下啊

网友:
cup凶多吉少

网友:
老是烧管子就别修了    直接让他换板不得了  费那劲

网友:
有阻值还有希望

网友:
找个好用的机器试试cpu不就行了

网友:
I7的正常 吧

网友:
不为0都是好的

网友:
最的建议是上下管一起换,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保险一点,电容既然你已经换过了,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换完了以后上电之前打下阻值,阻值不对你就不要去上电了,VIN和EN你当然不用查了,重点查下反馈和频率设定脚

网友:
应该没有坏的

网友:
3欧很正常,cpu滤波不良电容换完试试

网友:
一套换完绝对好,CPU没死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一个联想G480清灰后大电流的,配置也是I7的处理器,最后换块主板好了 I7没挂,

青灰吧主板清挂了 修不好了  ? 客户能同意?

网友:
你这个是自举升压的电容坏了    BST1 或BST3 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这CPU应该没坏 我也碰到过一个这个问题  修好了  CPU是好的

网友:
这种U受不了高电压I7有可能拜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青灰吧主板清挂了 修不好了  ? 客户能同意?

你帮他免费换了一块主板还质保三个月,有啥不干呢,

网友:
这样的板子楼主修好都功德无量

网友:
挺不好修啊

网友:
3欧不一定挂,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帮他免费换了一块主板还质保三个月,有啥不干呢,

这青灰亏大发了

网友:
差不多真挂了。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进水板子
3V和5V短路,找到短路点后对地阻值正常。
如果把3V上下管拆掉正常输出5V电压
但是一上3V上下管后上电,电流会缓慢增长,长到一定值后电流极速增长然后烧上下管。
拆掉稍等的原件,换上新的测量对地阻值有正常,但是上电后有重复烧上下管。
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应该把电感一段翘起,飞线到一个假负载,再飞线至地。
看看能否出3V电压。
不知道这种想法能否行的通

网友:
我同样有一板跟你问题差不多   来5A大短路    CPU上下管  击穿 烧坏PCB   处理后     上管巨烫 几下子就击穿   下管 一点事每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CPU没有坏

网友:
CPU 可能性不大,就算CPU坏了,烧场馆的几率也不会,芯片要换了

网友(2016-08-30):
U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MOS管烧了  CPU估计有点悬

网友:
阻值正常的  有CPU最好换下 但是要确保 主板不会装CPU就短路 不然坑死你  这种问题 最麻烦

网友:
换上芯片 管子一定要量上下管g极阻值  正常再上电

网友:
查这芯片的升压

网友:
找个其他能用的cpu测试一下吧

网友:
CPU挂了吧
PWM芯片MOS管同时挂了,会威胁到CPU

网友:
cpu坏了不至于烧上管把

网友:
新的cpu对地阻值都很小!别太纠结这个!看看自举升压和相位,周边电阻什么的!上次修AMD的X4 740 CPU对地才3欧姆也是好的!

网友:
要是cpu坏了应该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