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6-07-28):
一体机进系统黑屏 测显卡辅助供电只有0.7v 更换辅助 供电芯片APL5930  这个芯片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只要是有辅助供电的芯片都可以 我就是从v3000拆的apl5913 替换的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5930也换了 显卡重置 涛声依旧 程序都刷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进系统之后黑屏的就是这个问题,集显供电

网友:
换了这个芯片如果还不好  就很难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