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

楼主(2016-07-28):
HM65的桥有没有ads#信号,有的话在哪里测呢?不跑码或跑码跑一半该怎么修呢?

网友A:
没有跳就查RST后的信号DMI
有跳就查DMI总线

网友:
6系列有6系列的时序!不要老拿以前的搬到新的板上来用!

网友:
5系列以上就没了AD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跳就查RST后的信号DMI
有跳就查DMI总线

DMI总线我在cpu里测了一下,没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