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REV4.1 烤板后可开机,冷却0.14掉电

楼主(2016-07-28):
asus k42JR REV4.1 烤箱烤板后可开机,2-3分钟后掉电,冷却0.14掉电,应该是滤波或者电阻的问题,谁修过这种故障给点提示啊,太难找了
掉电

网友:
CPU供电那边的 自己搜索下帖子 有详细的解决方案的 提示一下你 CPU旁边MOS管10个 全部换!背面空了一个位置加上大功率MOS管 另外还有那个15的滤波电容 和他旁边要哒一大坨锡··就这些

网友:
这几个机器CPU 供电管子问题多

网友:
谢谢,换了待机芯片好了,没有8205c,用的51125代换的

网友:
我这个待机没有是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