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打开发动机盖一起学习吧!

楼主(2016-07-28):
技术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打开发动机盖一起学习吧!

  这份史上最全汽车各部件图解,非常值得收藏!就算是老修理工,有很多部件的名字你肯定听说过但不一定都知道在哪个位置吧。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

  打开发动机盖,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是4A13发动机。

  空气滤清器:作用是过滤空气中的灰尘杂质,让洁净的空气进入发动机,这对发动机的寿命和正常工作很重要。空滤吸附的灰尘杂质多了就会堵塞,影响发动机工作,所以必须定期更换。如果在灰尘较大的地方开车,比如有沙尘暴的地方,更换空滤的周期还要缩短。

  蓄电池:就是储存电能的。一般是铅蓄电池,电解液是稀硫酸。

  制动液:就是平常说的刹车油。现在小汽车的制动一般都为液压的,就是以制动液为介质将刹车踏板的力传递到制动盘上。

  点火线圈:将低电压转变为高电压,通过它下面的火花塞放电产生电火花,点燃油气混合物燃烧做功。

  机油:起润滑密封作用的矿物油或合成油。发动机如果缺少了机油的润滑就会产生拉缸、抱瓦等严重问题。

  助力转向油:现在小汽车的转向助力一般还是传统的液压助力,既然是液压相应的就需要油液介质。当然有些车已开始使用电动助力。

  防冻液:在散热器和发动机缸体内的通道循环,用于冷却发动机的液体介质,主要是水和添加剂,因为有防冻的功能,所以也叫防冻液。

  玻璃水:用来擦玻璃的。

  机油尺:检测机油量的尺子。用的时候发动机先熄火,拔出机油尺,用一块干净纸巾擦干净上面的油,然后再插入再拔出,看机油的油位,必须在尺子上的两个上下限刻度之间,不能多也不能少。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2

  保险盒:里面有很多电气设备的保险丝,还有继电器。

  进气口:发动机进气的入口,这个是优化后的,位置已经提高很多,老款车的进气口位置比较低,涉水时发动机容易进水。进气口的位置是汽车涉水深度的极限,绝对不可以超过。发动机一旦进水,后果很严重!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3

  电子油门:说是油门,其实和油没有一点关系的!它连接的是进气总管和进气歧管,控制的是发动机进气量,所以正确说法应该是电子节气门。发动机控制模块会根据进气量计算出喷油量,这样就能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及输出功率。

  进气歧管:从进气总管分支到各个汽缸的进气分管。虽然只是个管子,可却是有科技含量的,比如:可变进气歧管。

  碳罐阀:碳罐吸附油箱里的汽油蒸汽,碳罐阀打开后,发动机会将碳罐里活性炭吸附的汽油蒸汽吸入进气管,最后参与燃烧。既有利于环保,又能节省一点油。

  汽油分配器:将汽油分配到各个喷油嘴上,它的下面连接的就是喷油嘴,但被挡住了看不见。

  曲轴箱通风管:右侧的是进气管,左侧的是排气管,作用是为曲轴箱通风。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4

  喷油嘴:将汽油泵加压后的汽油以雾化的形式喷出。喷油嘴的孔非常细小,这样才能更好将汽油雾化,但同时也很容易堵塞,所以要定期清洗喷油嘴。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5

  真空助力器:利用发动机进气管的真空负压与大气压的压力差产生的力来辅助刹车的部件,可以减轻司机的“劳动强度”。

  制动总泵:产生制动液压力,通过制动油管传递到各个制动分泵上。

  离合器总泵:踩下离合踏板时,连接在踏板上的离合器总泵会动作,产生液压力,沿管路传递到离合器泵上,最后转化为机械力分离离合器。

  ABS泵:很重要的安全装置!ABS的意思就是自动防抱死系统,踩刹车的时候,ABS系统会根据车速、刹车力度等信息自动对各个车轮施以每秒几十次的点刹,防止轮胎抱死打滑,车身失控。而且能在刹车时提供转向能力,用以躲避障碍。

  转向助力泵:为转向助力提供液压动力。有的车主反映皮带异响,就是助力泵支架的偏移,导致助力泵的皮带轮与其它的皮带轮不在同一平面上,皮带运转时与皮带轮不正常摩擦,产生噪音。

  空调压缩机:将汽化的制冷剂压缩成液态,然后泵入蒸发器,产生我们需要的凉快!

  排气歧管:发动机每个缸产生的废气经过排气歧管汇入排气总管里,然后经过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入大气。因为发动机的废气非常热,在这里加个保护壳,起到隔热的作用。看到那个手型的标志,还有个X,意思就是不要碰,会烫伤的!

  氧传感器:检测废气中的氧含量,将信号传给发动机控制模块,用来控制喷油量,使燃油能充分燃烧并减少排放。如果氧传感器出问题,发动机会怠速不稳,油耗还会剧增。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6

  离合器泵:离合器是液压驱动的,由离合器总泵产生液压力,沿离合器油管传递到离合器泵中产生机械力,推动右侧的分离杆,分断离合器。液压的比拉索的要好用很多。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7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8

  选档换挡拉索:拉索一端连着驾驶室内的档杆,另一端连着选档和换挡机构。拉索对换挡的感觉有很大影响,有挂档生涩困难的,就有可能是拉索的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给力啊!

网友:
转行修汽车电路板也不错  就是资料很难拿到

网友:
现在泡水车那么多  一辆几十万的车 有本事电路主板能修的话  不好说

网友:
  启动机: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电动机,钥匙开关转到启动位置时,启动机转动,同时带动发动机转动,辅助发动机启动进入工作状态。启动汽车时如遇打火困难,打火的持续时间不能过长,一次几秒钟。连续打火几次也没成功,应该将钥匙拧回,等几分钟,给启动机散热的时间,然后再重新上电打火。这样可防止启动机烧毁。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9

  再来看看汽油泵,后排座椅掀开后,会看到这样一个黑色的盖子,它的下面就是汽油泵。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0

  盖子拆下后就可以看到汽油泵了,它实际是安装在油箱上,但拆油箱很麻烦,所以在这个地方开个孔,在汽油泵损坏时可以方便的更换。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1

  这是油箱拆掉后的样子,可以看到汽油泵的实际安装位置。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2

  汽油泵拆下来,看就是这个样子!汽油泵将汽油加压,由供油管路输送到喷油嘴,因为有压力,喷油嘴喷出的汽油才会雾化的好,才能与空气均匀混合。

  汽油泵使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就是保持油箱的油不要过低。不要非等油灯亮了才加油,看差不多就加,因为汽油泵要靠油箱里的汽油来冷却,如果油太少,冷却效果就变差,严重的会烧毁汽油泵。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3

  汽油滤清器:安装在右后轮前方,油箱旁边,作用是滤除汽油中的水分、杂质和胶质,防止燃油系统堵塞,保证燃油供给装置的正常工作。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4

  制动油管:传递刹车踏板的力。

  制动分泵:将制动液的液压力转化为机械力,作用于制动卡钳上。卡钳上的摩擦片与制动盘产生摩擦,将车的动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从而使汽车停止。

  稳定杆:转向时减少车体侧倾,增加操控性。

  半轴: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递到车轮上,驱动汽车。

  转向拉杆:控制车轮的转向,调整前束。

  下摆臂、上支臂:连接车轮和车体的悬挂构件。

  万向轴:连接在两个轴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可任意改变两轴间的传动角度。因为前轮是既要驱动,又要转向的!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5

  弹簧:弹性元件,起缓冲作用。这个是螺旋弹簧,卡车用的是钢板弹簧,某些高档车用的是空气弹簧。

  减震器:液压阻尼元件,吸收路面冲击的能量,并抑制弹簧压缩后回弹的力。它与弹簧配合组成了减震系统,用于减缓因路面不平引起的车体震动。减震器的阻尼力与弹簧的弹力,经过不同的调教匹配会产生出不同的底盘风格,比如运动型、舒适型。

  手刹拉索:拉手刹时将后轮制动,就跟自行车闸差不多。

史上最全的汽车内部图解 图16

  排气管软连接:阻断发动机震动的传递。

  副车架:连接下摆臂和车体的悬挂构件。

  三元催化器:将废气中的NOX、CO等有害气体转化成N2、CO2等无害气体,降低排放污染。

  消声器:消除发动机排气的噪音。如果没有它,那我们的车都要像跑车一样轰鸣了。

  活性碳罐:装在车尾右侧的一个黑色的小罐,内部装满活性炭,连接着油箱,作用是吸附汽油蒸汽。当汽车开动的时候,活性碳罐电磁阀适时打开,将吸收的燃油蒸汽重新倒入进气歧管,以达到节约燃油和环保的目的。

  扭力梁: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的构件,能产生一定扭转形变,使悬挂性能介于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之间。这种悬挂的特点是成本低,强度高,占用空间小,舒适性一般,多用于小型车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楼主威武  你是搞汽车维修的吗?

网友:
就是汽车电子方面的少了点:最基本的 水温传感器、曲轴传感器、车速传感器(这3个是启动的必备条件)、防爆振传感器、仪表、灯光等等都没有写。。还有各种模块:发动机控制模块(行车电脑)、智能电源控制、车身控制、变速箱控制等等。。都没提到一个。。。

网友:
了解一下,我有个同学就是搞洗车电路的,生意非常好

网友:
楼主是修汽车的,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准备修汽车了,这个行当有前途.

网友:
很不错的,只可惜我没有车

网友(2016-09-20):
这个没有什么,难点在于自动变速器和发动机配气机构的拆装维修,太复杂了,还有一大堆进气支管

网友(2016-11-08):
很不错的资料,赞一个

网友(2017-04-08):
不错,传感器属于电路了好文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