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510 显卡出错 进游戏蓝屏报错 实验解决方案

楼主(2016-07-28):
没有图 因为机器装好了,不想再拆。简单说下,此款G510显卡报错 导致蓝屏死机。之前有客户拿过来反应故障,显卡能认 但是进游戏会不认独显 后面换了一块新的显卡,不到三个月,出现显卡报错,不要怀疑BGA没做好,散热也正常。返修后,重植,无果,老板说 ,再定一块新的,结果上完BGA 同样报错。BIOS刷过,驱动联想官方的。通通无效。后面考虑过显存,但是觉得风险太大。

最后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把显卡后面的3个330全部换掉,再额外在未装的位置加一颗。装好机。进系统,进游戏。LOL。完全正常。维修到此结束。希望对遇到同样挠头的各位同学有所帮助

网友:
确实不好搞得问题

网友:
确实麻烦。收藏备用了。感谢了

网友:
好办法 这样也想到

网友:
楼主意思是显卡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经典维修,已作备用,谢楼主了

网友:
难道是供电电压有纹波还是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