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80

楼主(2016-07-28):
G480插上电源 电流从0.173减少到0   偶尔能开机  开一会就关  本人新手  这是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有短路 把主板拆下来通电源,用手摸主板芯片 肯定有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把主板拆下来通电源,用手摸主板芯片 肯定有发烫的

我去试试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把主板拆下来通电源,用手摸主板芯片 肯定有发烫的

我拆下来了  现在待机电流正常    这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下来了  现在待机电流正常    这该怎么办?

坏的是什么芯片,待机电流正常就好了,有没有找个换上去

网友:
待机短路 看下主板上有没烧的痕迹 电容坏的多

网友:
后极有短路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