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R4 奇怪问题 困挠我好久

楼主(2016-07-28):
外星人M17X-R4故障是屏幕有蓝色雪花 ,用集成显卡和独显都是一样,换过上半套(包含1920屏和屏线),图像是这样的
但是用了14寸1366的屏就正常,有谁遇到此类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搞懂了蓝屏白字的英文意思吗?是否按照要求去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懂了蓝屏白字的英文意思吗?是否按照要求去做了呢?

哦 你说文字啊  和这没关系  英文是提示使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他这种你换了屏和屏线就确定是板子问题啊。直接当他花的时候去测屏的供电信号这些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