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段不同频率对音色的影响

楼主(2016-07-28):
各段不同频率对音色的影响

论人声、歌声还需要是乐器的声音,它们都不是一个单音,而是个复合音,也就是由声音的基音和。一系列的泛音所构成。对音乐进行EQ调节可以美化声音,或者可以改选一种声音,关于这一部分,并不是只言片语所能尽述的。下面我给大家例出几个表格,仅供大家参考:

四段均衡对人声特性的影响:

频段
听觉感受
过低
半满
过高
6K-20KHz
韵味失落,失去个性
色彩鲜明,富有表现力
尖噪,嘶哑刺耳
600-6KHz
暗淡,朦胧
明亮,清晰
呆板,楞
200-600Hz
空虚,无力
圆润,有力度
生硬,不自然
20-200Hz
苍白,单薄
丰满,混厚有空间
浑浊不清

人声各段落不同频率的声音特性:
频率
过低
丰满
过高
16-20KHz
韵味失落,色彩失落缺乏音色表现力
靠人体颅骨传导感受声音的韵味,色彩富于音色表现力。
宇宙声感和不稳定感
12-16 KHz
失掉光彩
金光四溅
刺耳
10-12 KHz
乏味失去光泽
金属声强烈
尖噪
8-10 KHz
平淡
S音明显,通透
尖锐
6-8 KHz
暗淡
透明
齿音重
5-6 KHz
含糊
清晰度强
尖利
4-5 KHz
音源变远
响度感强
声音变近
4KHz
模糊
穿透力强
咳音量
2-3 KHz
朦胧
明亮度增强
呆板
1-2 KHz
松散,使音色脱节
通透感强
跳跃感
800 KHz
松驰感
强劲感
喉音重
500 KHz--1 KHz
收缩感
声音的轮廓明朗
声音向前凸出
300 KHz-500 KHz
空洞
语音有力度
电话声音色
150 KHz-300 KHz
软绵绵
声音力度强
生硬
100 KHz-150 KHz
单薄
丰满度增强
浑浊显现"哼"声
60Hz-100Hz
无力
混厚感强
低频共振声显现"轰"的声
20 Hz-60 Hz
空虚
空间感良好
低频共振声显现"嗡"的声

常用音源频率对音色的影响:
音源
明显影响音色的频率
小提琴
200-440Hz影响音色的丰满度;1-2KHz是拨弦声频带;6-10 KHz影响音色明亮度
中提琴
150-300 Hz 影响音色的力度;3-6 KHz影响音色表现力
大提琴
100-25 Hz影响音色的丰满度;3 KHz是影响音色明亮度频率
贝斯提琴
50-150 Hz影响音色的丰满度;1-2 KHz是响音色明亮度
长笛
250 Hz~1KHz影响音色的丰满度;5-6 KHz是响音色明亮度
黑管
150-600 Hz音色的丰满度;3 KHz是响音色明亮度
双簧管
300 Hz-1 KHz音色的丰满度;5-6 KHz影响音色明亮度;1-5 KHz提升使音色明亮华丽
大管
100-200 Hz音色丰满、深沉感强,2-5KHz影响音色明亮度;
小号
150-250 Hz影响音色的丰满度;5-7.5 KHz是明亮度清脆感受频带
圆号
60-600 Hz提升会使音色圆润和谐自然;强吹音色辉煌,1-2 KHz明显增强
长号
100-240 Hz提升音色的丰满度;500 Hz-2 KHz提升使音色变得辉煌
大号
30-200 Hz影响音色的丰满度;100-500 Hz提升使音色深沉、厚实
钢琴
27.5Hz-4.86KHz是音域频段.音色随频率增加而变得单薄;20-50 Hz是共振峰频率
竖琴
32.7-3136 Hz是音域频率,小力度拨弹音色柔和;大力度拨弹音色泛音丰满
萨克斯管
600Hz-2KHz影响明亮度,提升此频率可使音色华彩清透
萨克斯管bB
100-300Hz影响音色的淳厚感,提升此频率可使音色的始振特性更加细腻,增强音色的表现力
吉它
100-300Hz提升增加音色的丰满度;2-5KH z 提升增强音色的表现力
低音吉它
60-100Hz低音丰满;60Hz-1KH z 影响音色的力度;2.5KHz 是拨弦声频
电吉它
240Hz是丰满度频率;2.5 KH z是明亮度频率;3-4 KH z拨弹乐器的性格表现更充分
电贝司
80-240 Hz是丰满度频率;600 Hz-1 KH z影响音色的力度;2.5 KH z是拨弦声频
手鼓
200-240 Hz是影响饱满度;2KHz 是响弦音频
小军鼓(响弦鼓
) 240Hz影响饱满度;2KHz影响力度(响度);5KHz是响弦音频
通通鼓
360 Hz影响丰满度;8 KHz为硬度频率;泛音可达15KHz
低音鼓
60-100Hz为低音力度频率;2.5 KHz是击声频率;8KHz 是鼓皮泛音声频
地鼓(大鼓)
60-150Hz 是力度音频,影响音色的丰满度;5-6KHz 泛音频率
200Hz铿锵有力度;7.5-10KHz音色的尖利
250Hz强劲铿锵锐利;7.5-10KHz 镲边泛音金光四溅
歌声(女)
1.6-3.6 Hz影响音色的明亮度,提出升此段频率可以使用权音色鲜明通透
歌声(男)
150-600 Hz影响歌声力度,提升此段频率可以使歌声共鸣感强,增强力度
语音
800 Hz是危险频率,过于提升会使音色发硬,发楞
沙哑声
提升64-261 Hz会使音色得到改善
女声带噪音
提升64-315 Hz衰减1-4KHz可以消除女声带杂音(声带窄的音质)
喉音重
衰减600-800 Hz会使音色得到改善
鼻音重
衰减60-260 Hz提升-2.4KHz可以改善音色
齿音重
6 KHz过高会产生严重齿音
4 KHz过高会产生咳音严重现象(电台频率偏离时的音色)

网友:
频率
过低
丰满
过高
16-20KHz
韵味失落,色彩失落缺乏音色表现力
靠人体颅骨传导感受声音的韵味,色彩富于音色表现力。
宇宙声感和不稳定感
12-16 KHz
失掉光彩
金光四溅
刺耳
10-12 KHz
乏味失去光泽
金属声强烈
尖噪
8-10 KHz
平淡
S音明显,通透
尖锐
6-8 KHz
暗淡
透明
齿音重
5-6 KHz
含糊
清晰度强
尖利
4-5 KHz
音源变远
响度感强
声音变近
4KHz
模糊
穿透力强
咳音量
2-3 KHz
朦胧
明亮度增强
呆板
1-2 KHz
松散,使音色脱节
通透感强
跳跃感
800 KHz
松驰感
强劲感
喉音重
500 KHz--1 KHz
收缩感
声音的轮廓明朗
声音向前凸出
300 KHz-500 KHz
空洞
语音有力度
电话声音色
150 KHz-300 KHz
软绵绵
声音力度强
生硬
100 KHz-150 KHz
单薄
丰满度增强
浑浊显现"哼"声
60Hz-100Hz
无力
混厚感强
低频共振声显现"轰"的声
20 Hz-60 Hz
空虚
空间感良好
低频共振声显现"嗡"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