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A45V 好玩的维修

楼主(2016-07-28):
最近天气变幻无常(维修亦是如此)没有太高的技术贴,发个好玩轻松的新手贴,很详细哦,再几个月就准备暂别维修界,在这祝大家生意兴隆吧
华硕a5v  版号la 8224p
按开关无反应,拆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0.003,再按无反应
拆机取纽扣电池放电  再按无反应
测3V 5V  无       测3V  5V对地 无短,论坛找了个图纸

对着测了一下VIN 1  REF  VREG3   VREG5  EN0 自举  正常(这些电压大家都知道是多少就不说了).
EN1  1.7V      EN2  1.3V这两个电也是正常的  (以前以为都是3.3 后来修了几台G480,证明0V是不正常的   1V多是正常的)
条件都有了也没有短路为什么不出电压呢?
我试着去掉3v 5v节点   去掉后3V 5V都出来了,我补上3V 节点 电压正常 补上5V的电压又没了,那么问题锁定在5V,再次去掉节点 测对地  无短路,好玩的地方就来了 那我们就看看5VALW都去了哪里  (我是想着一个一个拆 反正去的地方也不多,我把5V节点补上 拆一个 测一次)

还有一些作为上拉的就不去管了  我是先拆的5V转换管 然后拆的过电感供电的,最后拆的直接进芯片的 因为要芯片和上管一起拆 ,
拆到给USB口供电的管子时候 3V  5V出来了,这运气就不说了,于是我开始补USB 转换管,一共有三个   补到第二个电不来了,于是我单纯的以为换个管子搞定,没想到换了还是一样,先拆下来,把之前拆的全补上再说,刚补到内存供电 5V又没有了,这是什么鬼,于是我就考虑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引起,找到不到RT8205于是我换了个51125,然后又开始补 全部补完  3V 5V 还是依旧坚挺,
5V对地没有短路,我这样修也许我思路就是有问题了,写下来和大家分想一下,不断总结不断强大(吐槽,本来想去论坛看看找写经验贴看看,奈何现在搜索一下全是BIOS文件,维修贴真是少之又少,个人建议要好好管理BIOS论坛了 比如必须配置版号图和亮机图,这样大家也安心下载毕竟现在的下载分不便宜)

网友A:
这何止好玩,而且还耗心费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何止好玩,而且还耗心费神的。

还好吧 3个小时

网友:
3个小时已经是很耗功夫的维修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待机芯片带不动负载才拉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待机芯片带不动负载才拉低的

我是那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那么认为的

意思就是待机芯片的原因吧,我看的你写的有点绕

网友:
这样的机器是最耗时间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容易走弯路!

网友:
楼主过几个月要暂别维修界,是转行吗

网友:
完全看不懂的样子啊

网友:
要是我首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2016-08-31):
我这边接到一台HP8440p la-4902p。开机有3.3v/5v过几秒就无3.3v/5v断开测试点3.3V/5V一直正常。应该也是不能带负载。一会换51125

网友:
有点小复杂 机器在我手上 花的时间要多  不过楼主思路挺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精神....加分!

网友:
太耗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