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10 一个电阻

楼主(2016-07-28):
g410 一个电阻掉了 不知道大小求助众位同仁 谢谢

网友:
G410是什么型号- -。暂时没修到。帮你顶一个。

网友A:
不用管,这个位置的电阻少一个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表示暂时没遇到过,顶你一下

网友:
按键的地方应该不要紧

网友B:
用100K 的试下。不行再小点

网友:
到论坛里面看看有没有点位图或者图纸看看吧 这个地方应该影响不大的吧 先从大到小的电阻一个个的试试了

网友C:
我的LA-9641P,这个电阻是110K.。。

网友:
这里好像影响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这个位置的电阻少一个不会影响开机。

这个电阻好像是内存1.5V供电哦,,

网友:
先从大到小 试试

网友:
看下连到那里去了 人后对照图纸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
先上个100K ,不行10K 再不行短接

网友:
只能找图纸看一下喽

网友:
信号我正常都用100K  10k代试试  供电上的 不能含糊 会烧东西

网友:
这个电用10K差不多吧

网友:
找连的主芯片 然后跑线

网友:
找点位图,看有没有吧

网友:
看电路图  PDF的 你在论坛搜一下型号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帮你顶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LA-9641P,这个电阻是110K.。。

非常感谢兄弟的回复 这个我用100k代换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00K 的试下。不行再小点

谢谢兄弟 100K 代换好了

网友:
已用100K代换 开机正常 这个是一端19v 另一端11.36 v 没有这个电阻 没有3 5v 没待机 接了电阻 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