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V星H61M-P31跑码亮机后屏幕灰屏右下角显示99,死机,怎么修?

楼主(2016-07-28):
V星H61M-P31跑码亮机后屏幕灰屏右下角显示99,死机,怎么修?

据说是SP/2电路问题。但我量了两个圆口的3个孔,分别都有5V。。开机后也一直有5V,两472排阻 也发现异常,不死心更换后也一样的现象。。

时钟和数据通到IO 71868AD. 测量阻值 没发现异常。。BIOS也刷过。,是不是IO出问题了???

结果:更换IO后 OK!手上没有 71868AD,用71869AD替换后,亮机,也能认到键盘了。。。OK!!!!!

网友A:
一般维星挡99就是PS/2的问题,也可以换个IO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维星挡99就是PS/2的问题,也可以换个IO试下

71868AD可以用71869AD 替换吗?手是没有68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868AD可以用71869AD 替换吗?手是没有68AD

用71869AD替换后,亮机,也能认到键盘了。。。OK!!!!!

网友C:
vga电路出问题?  加显卡还有不  不行换个BOIS刷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了显卡现象一样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电路出问题?  加显卡还有不  不行换个BOIS刷试试看

io问题 换IO好了

网友:
有些东西让费太多时间没必要

网友:
谢谢群主案例的分享

网友:
修过IO问题   排阻问题都有的

网友:
可以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
99我记得是硬盘串口芯片坏了,8条腿的

网友:
嗯,谢谢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机器修得好就好~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遇见直接换

网友:
这个碰到的外设和BIOS问题多一些

网友(2017-08-10):
这个故障一般是V星主板上,供电那个小芯片早成的。

网友:
发个照片上来。。。。。。。。。。。。。。。。。。。。。

网友:
V星板问题真的是特别多,用的那个IO也是很容易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平时V星板修的少,今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
V星主板 键盘鼠标后面的八角坏啦

网友:
都说是8角的,在什么位,是起什么做用

网友:
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谢谢了 在看了 写的蛮好的,学习了。

网友:
秒杀啊 io没考虑到,bios坏的 到时遇到不少

网友:
感谢分享,这样的经验没有先例的话只能慢慢查,修好了给后人指明了方向

网友:
你可以试着刷BIOS看看!!!!!!!!!!

网友:
圆口不正常就是这样。。。。。。。。。

网友:
这都能修好 我还有个华硕h61卡logo没搞定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 理论也好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值得学习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1

网友:
看来高的可以代换低的。。。。。。。。。。。

网友:
会不会低一个版本的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