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7-28):
手上有片华硕K42JR的板子,开机可以显示,但给定时掉电,刷过BIOS,EC旁的排阻也都换了,还是一样,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这机通病特多,,掉电前风扇狂转吗,,BIOS要试多几个  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bios 要好好刷刷 多找找

网友:
发来我给你秒 120 运费自己出

网友:
K42的机器种类多,毛病不少...掉电多数只在开关,显芯,温度,BIOS.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会引起掉电,前两天修过两台掉 电的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再刷BIOS  找那种开机风扇不会狂转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