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S CPU温度高

楼主(2016-07-28):
开机用鲁大师检测温度能到90度 更换散热器效果一样  这个机器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那散热器有没有真的那么热呀

网友:
散热器也很热啊

网友A:
实际温度有没有高

网友:
钢管边上和cpu上面温度一样热吗?不一样有可能钢管坏了,要一致查查cpu供电

网友:
温控出故障了吧

网友B:
说实话 鲁大师真给维修人员带来很多生意.能不能自己用手感觉  用手摸摸CPU热不热  能不能正常使用.正常使用过程中会不会掉电 保护.如果没有 你管它干什么.

网友:
鲁大师温度能到90度 是在压力测试吧  这款机子CPU 是I5或I7 压力测试下 CPU 睿频 温度就是很高的

网友:
遇到过很多 有些就是解决不了 不过正常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果断 刷bios 或者更新bios

网友:
温控出故障还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温度有没有高

鲁大娘跑的值的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鲁大师真给维修人员带来很多生意.能不能自己用手感觉  用手摸摸CPU热不热  能不能正常使用.正常使用 ...

我也这么想的,好个鲁大娘

网友:
去官网下最新版本的BIOS更新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没办法换CPU试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了

网友:
楼主重新写个BIOS试过没有,华硕的有的会掉电,温度高就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温度高还是测试的温度高 有区别的

网友:
刷个原厂的,或者关掉CPU睿频

网友:
刷BIOS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