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A和SLJ8C J8E通用吗?

楼主(2016-07-28):
如题 有换过的吗 来说说

网友:
是芯片吗?如果是就查他的芯片引脚定义啊

网友:
没有换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了

网友:
试过吗 能不能换啊

网友(2016-09-10):
刚遇到这样的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qm77和hm77代换是不行的

网友:
8C可以代其它两种 吧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J8E和J8C通用。

网友:
还真没有试过,同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