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淘宝黑心商家给大家参考一下,免得大家淘宝买芯片上当

楼主(2016-07-28):
我在深圳做维修多年了,一般买芯片在老华强二楼买的,最近二楼改装后不知道那个潮汕人店铺搬到哪里,我在哪里买的芯片几乎是好的。我前段时间再淘宝上逛买芯片看到这个小苏本本ic卖家,跟他买过两次芯片买了6个芯片全是坏的,这家淘宝店也是一个潮汕人做的,他既然拿翻新的当全新的卖给我。在淘宝联系我直接过去拿芯片在哪里给钱,也没办法投诉他们。以后大家买芯片要首先问比如在华强北有没柜台,有柜台直接过去拿,如果他说地址跟这个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航苑大厦东座704 小苏15012932331

这里的地址一样,要谨慎买他东西了,免得上当当误自己赚钱时间。。。我朋友也在他哪里上过当。勿喷只供给参考,有图真相

网友A:
对,一定要报曝光他。让这些无信用的人早点回家

网友B:
现在才知道 我早知道了 这个家伙还是皇冠的 千万不要上当。他很多芯片都是歪货

网友C:
每家都有翻新的,固定一家买讲好不要翻新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一定要报曝光他。让这些无信用的人早点回家

是的,曝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才知道 我早知道了 这个家伙还是皇冠的 千万不要上当。他很多芯片都是歪货

我就在他隔几栋楼而已,他就这么黑,在淘宝联系是我过去拿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家都有翻新的,固定一家买讲好不要翻新还好点

之前我一家固定在老华强二楼拿,现在那边改装,不知道哪家搬到哪里了,我就淘宝找一下附近有没卖新片诚信一点的,不知道哪家那么黑

网友D:
上机不退,是潮汕人的理念。 不过我每次买IC都买2个,一般都能装好,第一颗可能是没有到位,下一个一般都可以好了。 如果5个都装不好,要么是货不行了,要么是水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机不退,是潮汕人的理念。 不过我每次买IC都买2个,一般都能装好,第一颗可能是没有到位,下一个一般都可 ...

你好厉害你水平行的话,你就试着买那家芯片就知道自己水平怎么样了,我原本机器那个芯片温度太高有时候偶尔掉电,所以我买来换一个都不能亮机,再换回我原本的芯片也一样可以用。。。你这不是怀疑别人水平不行吗,我建议你多在那家淘宝店买吧,看你水平有多叼

网友:
哎,刚在
腾源电子
买一个HM65的桥,也是坏的,,,,

网友E(2017-01-15):
     发现了一个问题 所有的  芯片都是一家的 只是哪个账号  买的不一样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了一个问题 所有的  芯片都是一家的 只是哪个账号  买的不一样 而已

有的卖芯片的开好几家淘宝店,其实是一家而已,淘宝假货多得很,我一般都是从料板上拆的,比买的好多了.

网友(2017-07-17):
每家都有翻新的,其实很正常,不能用就换一家,没必要为了几块钱闹僵。

网友:
还是把旧板留着吧,要啥去垃圾堆里面找宝贝。

网友:
這家很多人都知道都賣翻新的或假的

网友:
借下大神人气,本公司有高价回收笔记本坏主板,坏内存,坏固态,有意者微信联系。头像有我手机号和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