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_269 MBX 273 进系统掉电通病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28):
Sony  版号 MBX_269  MBX 273   故障是 亮机 进入PE  Win7 系统时掉电 ,网络上好多人都没有搞定 ,通病就是屏蔽显卡OK PL14 电感去掉!稳定运行OK   记得 搞之前要征得客户同意!!!记得 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BIOS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最终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屏蔽显卡电感等于改集显了吗

网友:
遇到过一次桥片问题   有时还不亮 有时掉电

网友:
任何电路 都不动 只要干掉 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 你传的什么?????

网友:
档LOGO也是一样的问题 断开独显供电 就OK了 这个鸟机器 就爱出这些问题。。

网友:
我的是MBX-224

网友:
MBX-224 不支持屏蔽 独立显卡  ,只有 修好 或者更换芯片!

网友:
这个是解决了 可是客户要同意才行

网友:
意思就是独显的故障。省事改集显,换显卡芯片就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方法效率高啊

网友:
楼主想做法确实使用   我试过  真的可以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