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H61M不触发

楼主(2016-07-28):
    短接触发开关,主板没有任何反应。测量待机条件正常,RSMRST#为高电平3.3V,发现IO为IT8772E,短接触发开关,31pin PWRON#有高低高变化,30pin SUSB#一直为高,PSON#一直为低电平,但是绿线针脚却是5V,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PSON#与绿线针脚之间断线。没有什么价值,只是长时间不冒泡出来冒个泡!

网友:
挺不错的  直接就是飞 不用浪费时间上个图就更加好了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飞线

网友:
ps_ON断线吧。我还没遇到过,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修的少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  捡钱的问题

网友:
直接飞线,赚钱的活

网友:
断线维修也不容易

网友:
冒个泡泡也好,我也来冒泡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 ,向你学习,加油

网友:
飞线搞定

网友:
如果量到点断线就飞线吧

网友:
飞下线就好了

网友:
断线维修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