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 7400MQ VCC CORE电感对地3欧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16-07-28):
开启,反馈电阻,供电等所有电阻阻值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及上下管换了,电感对地3欧,CPU身上的电容对地3欧,,,,,,CPU坏了吗? 就是不出VCC_CORE供电
我来回答
cpu
芯片

网友:
换个试试,不就好判断了嘛

网友:
3欧。可以肯定的是CPU没坏。

网友:
更低的都有。4代。CPU

网友:
3欧姆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CPU性能更高,对地值越低

网友A:
要确定好坏只有换一个试一下,这个值应该是正常的。
没换的、、、
详情

网友:
10欧以下的电阻普通的万用表测量误差很大,福禄克的还行国产胜利的就算了,一般都打对地压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换个U再测

网友:
4代没仔细测量过,3代的CPU供电2欧姆集显供电1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好坏只有换一个试一下,这个值应该是正常的。
没换的、、、

网友:
建议换个福禄克啊 胜利的低端表有误差

网友:
不用怀疑 肯定没坏,除非000才是坏

网友:
对,徐总讲过,不 为0就不能说他坏,若是怀疑,换个试下就成了

网友:
建议把电感断开一侧,然后打值电感两侧判断

网友:
應該是沒壞 查看看其他部分的訊號吧

网友:
对地值3欧是正常的啊,不出CPU供电有没有刷BIOS或桥这边的问题

网友:
找个cpu 试下 拆下cpu打阻值

网友:
太吊了666666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