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198w80ps 白屏

楼主(2016-07-28):
屏型号是ht19wg1-600 白屏 屏供电1.3v 请高手指教修屏的思路 图片上传不了
图片

网友:
1.3V供电,指定是不对的

网友:
电压太低了吧。不接屏线看下屏供电正常否

网友:
不接屏线供电5v 接屏线后变1.36v

网友:
要么屏上电路有轻微短路,要么屏线接口接触不良,要么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是好的,我换了一个屏口 ,换屏口前也是白屏,屏口以前有烧伤

网友:
nt71260g-601 驱动芯片损坏

网友:
看看是供电不足 还是短路

网友:
接电源烧屏供电。可以判断是屏负载问题还是供电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