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抬高,有效的辅助散热,操作简单。

楼主(2016-07-28):
包装里面的珍珠棉,本来切了两个方块,垫在后面两个脚,后来想了想,切成条,用一点点双面胶,贴在笔记本D壳,放在平整 桌面后,会形成一个风道,还能防止热空气回流。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或者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楼主鲁大师测试过 温度有变化没?

网友:
Y460吧,温度高死

网友:
估计也就是针对这一款吧  别的款式大多 后盖是封闭的~

网友A:
Y460 的那个Msata卡的背面巨热无比,设计再多的空也挽救不了这个模具的糟糕散热

网友B:
这样也行么,没有试过,不过估计也是针对各别的机器把,楼主真有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么,没有试过,不过估计也是针对各别的机器把,楼主真有才呀

要想根本解决散热问题最好用,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这只是一种方法不一定对每一种电脑都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0 的那个Msata卡的背面巨热无比,设计再多的空也挽救不了这个模具的糟糕散热

恩 这个问题是y460的一个缺陷了 遇见好多y460散热问题导致的故障了

网友:
以前加装了msata的固态 实在忍受不了硬盘温度还是换成sata+光驱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