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屏暗屏绝对的通病

楼主(2016-07-28):
接到本子 老板说外接亮 屏不亮  我仔细一看是暗屏

拆开上面 那个测试的屏 亮起,  测试保险 已坏, 然后 去掉保险 测试电容 公共阻值 10欧   不对  正常是450   两处坏的 被我 挑出来  看下面

就右面那个电容爱坏, 上次修的问题一模一样。

感觉不错的 加个分

网友:
我上次就是保险和左边的那个电容坏了,原因是先插上可调电源插头后开的可调电源。

网友:
  液晶上电容短路 我也遇到过, 不过不是这机器 你应该把屏型号发出来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屏!!好多机器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三星的屏 我已经碰见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中机器好修啊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注意了  多个思路

网友:
电容我喜欢!!

网友A:
这个好修。电容短路我最喜欢修了。楼主高明,换了保险没有直接上电,而是测量阻值,

网友:
屏单独暗屏 很多就是这个电容短 和升压I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修。电容短路我最喜欢修了。楼主高明,换了保险没有直接上电,而是测量阻值,

是的  厉害

网友:
不错的 暗屏 维修

网友:
烧鸡烧出的还是拆出的

网友:
不一定,我修4750的机器暗屏好多都是线有问题

网友:
不错,我也是刚修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不是宏碁,是华硕的也是屏背光短路

网友B:
这种不能算通病,只能说偶然
2台 问题 一模一样 你说 不是 通病 是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能算通病,只能说偶然
2台 问题 一模一样 你说 不是 通病 是啥

网友:
是老机器吧

网友:
这是屏逻辑板么 就是那条长长的 贴在液晶屏下面的那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只遇到过一次 但不知是通病哈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电容短路还好,芯片坏了就不好说了,但是也可以改板咯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能否指点下,保险坏了容易测出,那个电容坏掉了,是怎么确定到的呢!?

网友:
一般升压短路 保险会烧 保险边上电容可去掉不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

网友:
屏LED背光电路修过一些,但不多。多数都是后级19V电容挂了烧断供电保险。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也有搞过

网友:
修的是显示屏 直接换屏吧

网友:
换屏后那个显示屏送你了 你懂得

网友:
感觉不错加个分

网友:
好的,加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液晶屏啊,我还以为是主板上哪里呢,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