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1.00跑循环码,求助!

楼主(2016-07-28):
接到板后,刷了bios还是原故障,换过内存,偶尔会挡5515,代码跑到头·接显示器看到logo马上就重启了,反复循环。供电测着没问题也。有没有修过类似的。
华硕

网友:
进系统看看全部正常不 跑乱码的难讲话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我现在有一块一样的,,,

网友:
好像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9-12):
我也有2张一样的板子,问题跟你一样,楼主有结果没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

网友:
为啥不换CPU试试,你要缩小故障范围!还有,每次都这样吗?拨掉CPU的四线供电还会掉电吗?你有没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CPU的电压和S3的电压哪个先掉!祝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
好了没有不行再拆外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