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PLUS屡烧CPU旁边的09n03,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6-07-28):
本人是新手,最近接修一批P8H61 PLUS 都是CPU旁边的09N03烧了,换上后仍然烧风扇转一下就停,感觉09N03的G级有问题,缕线连接的是一个8脚的微型贴片,这是型号的贴片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等老司机了,,我电脑里面查遍了整个角落。。找不到他的型号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班了我上次好像也拆这个搞好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同求

网友:
那楼主你拆了,好了没?

网友:
换下那个小IC在换场管

网友:
应该是  这一路的 栅极驱动器

网友:
这个等于是从管理芯片吧。如果屡烧管子的话可以换这个

网友:
前几天修一片这个 芯片换了  管子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有怀疑就换掉看看

网友:
02=DK
RT9611

网友:
谢谢 e75xiuli 这位网友,重新换了一个管子也换了还是不好使。

网友:
CPU 主从芯片都换掉  然后MOS管G极的电阻 1R0  2R2之类的换掉 MOS管上下管一起换  若还不行 直接拆掉这一路 少一相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的是主芯片问题,有的是付芯片问题。或者g级接触不良。

网友:
遇到这类02=DK B2S芯片就头大,不知如何查,有知道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修倒是碰到这个新片,但没怎么去测

网友:
直接裁掉一项不行吗

网友:
查点位图就可以查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