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WD500G E盘无法打开,提示未格式化,DBR坏

楼主(2016-07-28):
用winhex打开硬盘,一打开时已经提示“ 循环冗余”,打开E盘软件出现卡死,等好一会才有反应。发现DBR主表已经损坏,,副表,,还在。想用副表替换主表,但保存时,也是提示“循环冗余",不能保存,请问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在其它正常扇区新建E盘的DBR?

扩展分区是不是要修改EBR??

现在用winhex复制硬盘,,但发现大约在E盘位置卡死一般,好长时间都不走一个扇区。

现在硬盘在复制,,迟下上图。
用DISKGEN扫描过,没有坏块。

下拷贝硬盘,这在这里已经卡死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A:
硬盘大量坏道了.准备好换头取数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大量坏道了.准备好换头取数据吧

不会那么倒霉吧,其它分区正常得很呀

网友:
有人吗?重酬!有信心搞好的,请联系59277702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那么倒霉吧,其它分区正常得很呀

后面都提示你了,分区xxx不能读取....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都提示你了,分区xxx不能读取....

l
手动调整分区表后,可显示E盘文件,但恢复出来的文不能打开,,全乱了。

网友:
我知道,,但有坏道,,整个分区的数据都不能恢复了??

网友:
坏道只有换磁头才行的吧

网友:
有物理坏道红叉子,换磁头就可以读出来吗?

网友:
这问题不好弄啊

网友:
看起来好牛逼的样子,后悔当初在学校没学数据恢复了、

网友:
数据恢复初学!学习中

网友:
大量的坏道, 麻烦的很

网友:
大量坏道,一般手段数据很难恢复了吧

网友:
迅维有一位罗工不是专业做数剧恢复的吗,你可以找他试试嘛

网友:
有坏道啊,这硬盘要完

网友:
这硬盘没什么用了吧

网友:
如果能用WINHEX就可以搞定的话,人家卖恢复工具的喝西北风了,兄弟,一套就几W元的工具

网友:
为了学习 长知识了

网友:
就是简单坏道,有DE设备直接倒数据,不是多严重的问题

网友:
需要不同的工具之间互相配合。。。当然,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