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51 电池不能用,适配器正常开机.主板进过水

楼主(2016-07-28):
宏基E1-451 电池不能用,适配器正常开机.主板进过水.之前是不能开机.进水的地方在图片哪儿.腐蚀了分压的电阻,另一个系统供电也是坏的.现在弄不明白

网友:
VZ=3.9V 这个值是稳压到3.9V 还是用公共点电压减去3.9V呀?
电池电压什么时候按开关后才去开启3V 5V的吧.是不是分压不对,导致开启不了3V 5V呢

网友:
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要拼才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