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 换了显卡点亮了

楼主(2016-07-28):
用一天就点不亮了, 就指点

网友A:
首先我们不能确定显卡是不是 好的。。现在的芯片怕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不能确定显卡是不是 好的。。现在的芯片怕怕的。。

不是显卡的问题,南桥空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的问题,南桥空焊了

嗯,解决就好,应该是换显卡的时候 南桥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解决就好,应该是换显卡的时候 南桥虚了

不是,应该本来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