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戴尔XPS13不触发

楼主(2016-07-28):
版号HSW131-T  VER  C,刷过BIOS 还是老样子,开机灯亮着,待机0.022不动,3.3V和5V正常。
有谁修好了指点一下。

网友A:
EC是啥?KB9012QF A3 A4的就刷EC BIOS吧。

网友:
不是EC就是南桥,先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啥?KB9012QF A3 A4的就刷EC BIOS吧。

EC是KB9010QF  C4

网友:
只有一个BIOS,25L64的,8M,刷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ec SB 条件基本满足的话,就刷EC 的BIOS,是EC内部的BIOS不是那个8M的。这个EC型号应该自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机子外观做工还一点不山寨用的还是资格货,内部就不怎样,修到过是硬盘坏了不上电,由于是是二手客户怕惹下麻烦就不敢收上家的费用。

网友:
最讨厌山寨货,bios图纸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