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L2450-B,开机,有正常信号,屏一闪,亮绿灯,不显

楼主(2016-07-28):
明基GL2450-B,开机亮绿灯,无信号亮黄灯,有信号亮绿灯,怀疑恒流电路有问题,求解决方案?
说明:原来改装过LCD高压电路,现在对LED恒流源电路不是很明白~~~~

电源板正面,电压正常:
电源板反面,求电源板正面上,红色方框中,这几根线的作用或者如何改装外接恒流源?谢谢!

网友A:
可以LED通用高压条来看看LED灯条有没有问题。再看其它原因

网友:
先测试下是否是灯条问题哈

网友B:
先测试一下升压有没有电压,有,那就是LED条的问题。没有,那就修电压。

网友C:
改个高压条试试灯条,灯条没问题的话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LED通用高压条来看看LED灯条有没有问题。再看其它原因

不清楚这几根线的作用,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个高压条试试灯条,灯条没问题的话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怎么改:有详细的步骤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升压有没有电压,有,那就是LED条的问题。没有,那就修电压。

图片没有看到,能否重传一遍,谢谢!!!

网友D:
改个高压板试试,和LCD一样接线,电地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高压板试试,和LCD一样接线,电地开关

已经改好了。哪个液晶屏上的六根线是:-2+2-2,按对应线的作用,接上通用恒流源,就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