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sd-113t不触发

楼主(2016-07-28):
接到同行的机器   电流0.001    不触发    拆机量到有电容短路   换了上机通电   亮机

网友:
算通病吧     修了好多同样的毛病机

网友:
这个可以保存下来,以后碰到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A:
看来又是公共点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又是公共点短路的问题。

是的   公共点短路

网友:
无法加分。一句话维修。好像修手机的才这样发文。

网友:
老问题了,都知道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 换了解决 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发贴赚分吗?

网友:
公共点的电容短路   电流怎么可能0.001的?  没弄明白

网友(2016-10-09):
SONY  问题最多的是放电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通电0.03掉电到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