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源高压一体板 求此块板的电电路图或芯片资料

楼主(2016-07-28):
HKC BD230201

电源部分IC
36A9 018 6脚

高压部分
B0707A  OB33060P  16脚
ME4946 M10 2      8脚 看不清 (用放大镜也看不清)
只能看老司机的功力了
)

网友A:
资料少。芯片可以百度看看有没有。修电源板一般不要资料,大多都是一样。

网友B:
修电源一体板从来都没看过电路图,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除非芯片ic炸裂了,看不见型号只能从外围电路猜芯片型号,或是直接找板子参照一下,完全没办法才改电路(基本会炸的只有开关管的控制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一体板从来都没看过电路图,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除非芯片ic炸裂了,看不见型号只能从外围电路猜芯片 ...

我主要是想学习高压部分

电源部分 基本掌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少。芯片可以百度看看有没有。修电源板一般不要资料,大多都是一样。

都是丝印 不知道怎么找资料

网友:
很难找到这种资料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