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电流到0。95 掉电重启,下内存不掉电,电流0。8

楼主(2016-07-28):
DELL 14Z-5423电流到0。95 掉电重启,下内存不掉电,电流0。8
不上内存电压如下。板号:DME40  INTEL MB 11289-1  独显

网友A:
集显出来了没?这种情况 我会先刷个BIOS

网友:
程序刷过了嘛

网友:
如果内存是好的话,感觉哪个供电有问题,估计万用表是测不出来了

网友:
刷BIOS BIOS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所有机器的通病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三板斧用上再说其它的,呵呵!

网友B:
看下内存复位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出来了没?这种情况 我会先刷个BIOS

过 CPU 内存 才过集显对不对,如果把内存拔掉不掉电说明什么问题呀 在下小白白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 或換CPU試看看吧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各个信号测试下

网友:
刷过5次了,还是没变,一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内存复位有了吗

拿下内存就报没内存声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保护,没插内存不产生电流,所以不保护,
或者,硬件冲突引起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个BIOS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