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p v1.3 亮机BIOS

楼主(2016-07-28):
ga-g41mt-d3p v1.3 亮机BIOS 方便大家使用

ga-g41mt-d3p v1.3.zip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如何备份显卡的BIOS,有没有好用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如何备份显卡的BIOS,有没有好用的软件!

备份BIOS都要用编程器啊!显卡一般就修短路和加焊芯片啊!还有价值搞到底?

网友(2017-10-11):
急需要,可惜积分不够啊,怎么办

网友(2019-06-28):
路过点赞一下!东西不错!

网友(2020-02-20):
两个芯片 写一个就可以是吗

网友B(2022-09-13):
谢谢,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正好需要这个

16年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