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快克856AD怎么用

楼主(2016-07-28):
   弄了个旧的快克856AD  。只会调节温度和风速  。设置通道,延时不会。怕给锁了。没敢乱弄。有谁用856AD的给简单说下

网友:
这个二手的也不便宜吧,,,

网友A:
打个说明书,或者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说明书,或者度娘

度爷了,也没有

hyy

网友:
同时按INFO+AIR是设置时间的
AIR大是加,减是相反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快克的客户让人家教教

网友:
你想调节什么?
CH0设好温度和风速,按住SAVE+CH,就可以存在你想存的通道
延时按住INFO+上下键调节。(忘了是TEMP还是AIR,都试一下吧。)

网友:
学习学习,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B:
856AD,密码设定,关机状下态按INFO和SAVE不放,然后开机,屏显示一个长条框时松开INFO和SAVE,5秒钟内按任意键,进入菜单设置密码,初始密码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856AD,密码设定,关机状下态按INFO和SAVE不放,然后开机,屏显示一个长条框时松开INFO和SAVE,5秒钟内按任 ...

所以说在开机状态下,你任何操作都不会锁死机器的,放心干吧